[原 厂]
戴尔G3 3500 工厂BIOS 某网购买 N18E 19753-1

楼主(2024-08-05):
某宝购买打包含8M和16M,工厂bios好用

G3 3500 10代 SELEL MLK N18N 19753-1 FJT96.rar

网友A:
问一下你这台修好没?我也有一台 Cpu没出供电的。

网友:
实锤了  cpu挂了,更换EC 重刷bios  电流就是上不去  瞬间CPU供电,温度也是极高  瞬间电流下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你这台修好没?我也有一台 Cpu没出供电的。

通病 去看看cpu供电芯片 就能查到一个热敏电阻

网友B(2024-10-02):
16M的BIOS刷机OK,原来故障是间接性不开机,插内存换通道有时候开机!

网友(2025-01-02):
引用 网友B:
16M的BIOS刷机OK,原来故障是间接性不开机,插内存换通道有时候开机!

一样问题 16m的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