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T450笔记本按电源没反应必须扣电池才能开机

楼主(2024-08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拿到当地维修

网友:
自己想学习下

网友:
先排除是否电池有问题

网友A:
先排除电池问题,不然就是主板电路了。

网友B:
内置电池和外置电池本身,或它们导通的电路有短路。纯猜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置电池和外置电池本身,或它们导通的电路有短路。纯猜测

一开始是内置电池,也是插在主板上,外置电池也是安装好的,然后就无法开机,每次都要把内置电池那个线拔下来,需要拆开,后来因为太麻烦,就把那次电池直接拔掉了,只安装了外置电池,还是这个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排除电池问题,不然就是主板电路了。

已经排除是内置电池的问题了,因为之前内置电池安装的外置电池也安装,然后出现这个问题,因为每次都要拆机把内置电池也要拔掉才行,后来就把内置电池直接拔掉,只安装了外置电池,还是有这个问题,那就内置电是应该没问题,外置电池的话可以只把内置电池插上外置电池不安装试一试

网友:
维修材料

网友:
经过测试,把两块电池全都拿掉,只用电源通电关机之后就打不开机了,必须要把电源重新拔掉,重新插上才能按下电源键才能开机

网友:
应该食主板程序有问题,刷一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