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2060S 8G 烧了一个芯片 五角 大家看看什么型号

楼主(2024-08-05):
七彩虹2060S  8G  烧了一个芯片 五角   大家看看什么型号,丝印是 T17Bcd   是个3.3V  电压转换的,求大师指点

网友:
5V 转5V  hdmi隔离  直连

网友A:
我手上有图纸位置图,查到了型号,见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有图纸位置图,查到了型号,见图

是U502 不是50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