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E 主板开机不显示,通电不插内存会报警,CPU供电只有0.5V

楼主(2024-08-05):
故障现像:正常触发,时钟0.35V正常,没有复位3.3V电压,CPU核心供电只有0.5V偏低。
电源管理蕊片供电12V 5V 正常 ,EN开启电压1.1V正常,现在不知怎么修?

网友:
我正用的主板,核心0.95V,建议查电压产生处。

网友:
1、查BLCK  0.4V左右   2、查S_CPUPWRGD    1.05V左右       3、刷BIOS
按我发的顺序对着点位图修

网友A:
1、查BLCK  0.4V左右   2、查S_CPUPWRGD    1.05V左右       3、刷BIOS
按我发的顺序对着点位图修   BLCK 这个信号在CPU针脚上,上了CUP测不到呢?

网友:
查S_CPUPWRGD    1.05V   测了正常有

网友:
尽我所能只能帮到这了

ASUS H61M-E RG PDF .pdf

Asus H61M-E Rev 2.05 BoardView.fz

ASUS H61M-E REV 2.05A.fz

Asus H61M-E Rev 2.03 - BoardView .fz

Asus H61M-E Rev 2.02 BoardView.fz

Asus H61M-E Rev 2.01 BoardView .fz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S_CPUPWRGD    1.05V   测了正常有

那blck算他正常,刷bios

网友:
谢谢以上师兄帮助。

网友:
CPU.电压有VID后产生的,必要时可以换个U测试下

网友:
后续怎么样了,维修思路是怎么样

网友:
看看去显卡的供电

网友:
还在找原因。

网友:
按时序来查,有点位好查一点。

网友:
不上U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查BLCK  0.4V左右   2、查S_CPUPWRGD    1.05V左右       3、刷BIOS
按我发的顺序对着点位图修   BLCK 这个信号在CPU针脚上,上了CUP测不到呢?

高手,Blck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示波器打主时钟波形,注意晶振也是会有坏的

网友:
主时钟晶振,有的话直接换一个,不浪费啥时间

网友:
时钟量电压不准,打波形

网友:
这板子只要是复位能岀来,应该也就好了

网友B:
有点意思,也有这么个板,准备扔掉,等你修好了,也来试试。按键开机,能启能停,就是点不亮。一直一长两短叫不停,滴---滴,滴。请大师顺便指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点意思,也有这么个板,准备扔掉,等你修好了,也来试试。按键开机,能启能停,就是点不亮。一直一长两短叫不停,滴---滴,滴。请大师顺便指点。

换掉cpu看看。

网友:
我刚好也有块这样的主板,问题也是这个  烦

网友:
修好没。有同样的主板,开机加电正常,但是一长两短持续报警,怀疑CPU、DDR接触不良,怎么折腾就不行。

网友:
CPU是好的。修好没。有同样的主板,开机加电正常,但是一长两短持续报警,怀疑CPU、DDR接触不良,怎么折腾就不行。

网友:
顶一顶。同样板子,启动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。

网友:
这还修啥,50块直接买个二手能用的h61板

网友:
谢谢,这板放了两天在试又好了,有3.3V 的复位了,真怪。谢谢师兄们

网友:
手上也有一块同样的板,不装内存,CPU供电0.8V多,报警。装内存,CPU供电变成0.6V左右,不报警,无集显供电,等值更换PR330和PR34并拆掉PU17后一样,后来又装上PU17,不知何故变成不装内存CPU供电1.17V,装内存CPU供电0.9V左右了,还是无集显供电,用独显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练手的板 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