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7400 报无法打印36 纸卡在硒鼓上

楼主(2024-08-05):
每次开机正常 一打印就报代码 卡在硒鼓上 纸是黑的
高压板,主板,电源板,都换了问题依旧
传感器用代码测试正常
定影找了个旧的也是问题依旧,实在没维修思路哪位同行 遇到过 01 99也做了 也不行
主板
联想
传感器

网友:
检查一下电源和排线然后再尝试更换一下硒鼓
然后再参考一下这个案例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079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