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pro 清灰换硅脂后wifi连接不上,信号显示一格。a2141

楼主(2024-08-05):
还有指纹识别无法使用。大家觉得是啥问题,清灰前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些问题,客户说可能是我问题。

网友:
拆前不测试机器么?

网友:
遇到问题了,就按当前状况检修吧!清灰引起,看看Wifi芯片周围有没有元件松动脱落!没发现,把芯片加热,看是不是虚焊

网友:
认载! 坼之前不检测好

网友(2025-11-30):
拆之前肯定是好的 肯定是哪个排线或者撞掉件了 mac的散热座螺丝和弹片力量大 检查一下

网友:
WiFi天线,周边的小件

网友:
天线不会是搞掉了吧,还有指纹的排线看看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