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9000P2021摄像头不能用

楼主(2024-08-06):
R9000P 2021 摄像头不能用 ,侧面摄像头物理按键 打开,关闭有显示  ,但是不能用。设备管理器没有摄像头硬件,通病,谁知道什么原因    遇到5台机器了

网友:
模块换了也不能用吗?

网友:
摄像头不能用,换摄像头模块 查USB连接,3V供电,

网友(2024-09-11):
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  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

网友:
大概率排线跟摄像头接触不好,要么就是摄像头坏了

网友:
请问最后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排线坏了的

网友(2024-10-13):
不是摄像头 也不是排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