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X370GT5 Pciex1无法使用

楼主(2024-08-06):
映泰Biostar X370 GT5 Ver5.0

开机正常,俩条Pcie x16都正常,但两条Pcie x1插上声卡,系统任务管理器识别不到声卡,已换过系统,但问题依旧(用网卡插上Pcie x1效果一样).
将声卡插在Pcie x16上声卡可正常识别使用.(网卡插入Pcie x16也正常使用)经过检测Pcie x1 的12v Power和3.3v Power,aux供电都有,已刷过最新和原始Bios问题依旧.
求高人指点,解决问题后以主板点位图为答谢

硬件信息:
声卡:Creative Sound Blaster X-Fi Titanium
网卡:Intel Dual Band Wireless-AC 8265

网友A:
这个还没碰到过,你下面第二条16X的有没有插设备,有的话,把那个设备拔下来看看,单独插1X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没碰到过,你下面第二条16X的有没有插设备,有的话,把那个设备拔下来看看,单独插1X试试。

显卡插在第一条Pcie x16,cpu直连,两个pcie x1也无法使用...这问题也是给我整不会了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