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灯泡一闪一闪,但是不接灯泡就炸管,求助

楼主(2024-08-06):
目前修了一个旧电源,该电源方案是cm6802芯片,主动pfc+pwm双管正激。把坏的开关管都换掉,接上灯泡测试,灯泡一闪一闪。我以为好了。测量cm6802芯片的供电VCC电压正常,基准电压脚VREF电压正常。测量大电容100v,反馈脚VFB 0.7v也算正常。芯片应该是好的。
把灯泡撤掉,打开电源结果马上就啪炸机了,16a的空气开关都跳闸了。测量pwm控制的两个开关管都烧短路了。
请问大佬,这是什么原因了

网友A:
有pfc的不能用灯泡法的,灯泡一闪一闪是pfc的电流。

网友B:
头痛不能直接医头。
炸开关管,驱动电路必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头痛不能直接医头。
炸开关管,驱动电路必查

双管正激是不是需要2个续流二极管,但是我只找到了1个续流二极管,下图的VD2,但是VD1是空缺的。这样变压器中储存的磁能没法回流到大电容。是不是这个原因爆掉?
从网上找到的文档“这是因为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都是电感线圈,变压器在将能量从初级输送到次级的同时,还有一部分磁能会储存在初级和次级的电感线圈里。若不为这些储存的磁能提供泄放电路,则开关管关断后,初级变压器会激起很高的电压,损坏开关管。磁能泄放的过程称为“去磁”,目前常用的双管正激的去磁方式为二极管去磁,故常见的双管正激电路的全称应为二极管去磁双管正激变换电路(图2)。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pfc的不能用灯泡法的,灯泡一闪一闪是pfc的电流。

哦,pfc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续流的VD1和VD2都应该有的吧,而且是同款

网友C:
把你电源的标签发出来看看就知道什么结构了

网友:
有PFC电路的电源,接上灯泡测试,灯泡一闪一闪,不一定会炸。如果有损坏的元件,都要排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你电源的标签发出来看看就知道什么结构了

我搞错了,不是双管正激,而是有源钳位。电源型号酷冷至尊silent pro 1500w。
虽然用了CM6802S ,但是只管pfc电路,pwm电路是UC2715D来管的,这个芯片输出2个pwm信号,分别控制有源钳位的主开关管和辅助开关管。

跟这个电源类似
https://www.techpowerup.com/revi ... pro-m2-1000w/4.html

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ollowing large vertical PCB resides the combo PFC/PWM controller, most likely the CM6802S since its markings were fully erased, which in this case controls only the APFC circuit. On its left side the smaller IC is a UC2715D complementary switch FET driver, used by the ACRF topology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