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B85主板里面的VCCIO_CPU电压不出维修思路是什么?

楼主(2024-08-06):
华硕主板B85主板里面的VCCIO_CPU电压不出维修思路是什么?半路出家自学的,缺少经验有没有前辈给讲解一下。控制VRM的P803和804都换过了,IO都换了还是这个 问题实在不知道如何处理

网友A:
VCCIO_CPU电压  来自+1.05M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CCIO_CPU电压  来自+1.05ME

这个电压是有的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传不到VCCIO_CPU这个点位上。维修思路有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压是有的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传不到VCCIO_CPU这个点位上。维修思路有吗?

看点位图,分析被那个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