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HD7850电压都正常,风扇也转,就是不认卡,卡b2

楼主(2024-08-06):
有专家给看看讲讲能是啥原因。

网友:
用显卡测试软件测试一下显存颗粒,然后再用示波器看核心电压,还有bios

网友:
卡B2不动 有示波器就查显存供电波形和VDDCI波形,
正常的话加焊核心和第一个显存试试,不行就是核心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