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请问各位大神,液晶电视总是刷机不成功

楼主(2024-08-06):
请问各位大神,液晶电视总是刷机不成功,具体要查什么??
刷机

网友:
固件是否全适,方法是否正确,EMMC是否不良。

网友:
每次刷到将结束时,弹出crc error,没法进行下去。

网友:
闪存/emmc坏了吧 换

网友:
没找到合适的emmc,直接换了主板,重新刷机一次,成功修复。多谢各位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