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book 14G4+能触发,反复重起,电流能到0.09

楼主(2024-08-06):
机器版号NB5979_MB_V11.能正常充电,隔离没有问题,开机指示灯亮,掉电几次灯熄灭,很多电压都没出,3v 5V有,但是很多转换电压没出来,后级没有短路,有没有同行修到过

网友:
图纸下到个点位的,跟V8一样

网友:
EC工作正常,桥不发出S3,刷个BIOS看看了

网友A:
诶呀  头疼 和我的问题一样啊, 看看是不是  桥旁边那个  38.4M   也是没起振啊

网友B:
似乎没有图纸,不好搞

网友C:
桥已经出了SLP_SUS,这个控制的1.8V,输出正常,SLP_S0也有了,就是没SLP_S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似乎没有图纸,不好搞

有图,跟V8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诶呀  头疼 和我的问题一样啊, 看看是不是  桥旁边那个  38.4M   也是没起振啊

还没到那条件,那个要出CPU电压之前才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桥已经出了SLP_SUS,这个控制的1.8V,输出正常,SLP_S0也有了,就是没SLP_S3

按时序先出S5,也没有,开关信号已经发给桥了

网友:
是不是开关问题啊

网友:
看看cmos电池电压足不?

网友D:
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

条件正常的

网友:
没图纸,时序不清楚,不好搞

网友:
先把所有的二级电压都量有没有短路 这板状况很像有短路

网友:
看看待机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查查供电时序

网友E:
刷bios  bios坏了 桥条件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刷bios  bios坏了 桥条件正常

桥条件不正常 不可能发出slp信号

网友F:
楼主,修好没有? 我有台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,修好没有? 我有台一样的故障

没有哦,退机了

网友(2024-11-11):
我目前手里3台 一样的问题,擦  弄不好U  坏了

网友:
这机器不装电池不行 开机灯闪下

网友G:
CPU附近,内存供电电感是不是短路了,我的短路了,换了芯片51468,出来1.2V,图纸是51488,出来1.05V,估计出来的电压不对,一个是ddr4的电压,一个是 DDR5的电压,总之我的换了不亮,定个芯片回来来看看再说吧

网友(2025-01-02):
引用 网友G:
CPU附近,内存供电电感是不是短路了,我的短路了,换了芯片51468,出来1.2V,图纸是51488,出来1.05V,估计 ...

你好,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,也是51488芯片烧了,你的更换完之后正常了吗?

网友:
没,供电出来了不亮

网友H(2025-03-30):
今天修一片也是的,灯闪,不加电,一直闪,不修了

我也有一台一样的,灯一直闪,电池一点电也没有,也不充电,摔过的,先搞个电池试试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今天修一片也是的,灯闪,不加电,一直闪,不修了

我也有一台一样的,灯一直闪,电池一点电也没有,也不充电,摔过的,先搞个电池试试

网友:
这个板有图纸与PDF点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是 电池的问题吗
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