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gt1030变形金刚2G哪位

楼主(2024-08-06):
铭瑄gt1030变形金刚2G
哪位同行告知一下红圈里的电阻阻值是多少啊?
一头12V,另一头进入芯片td1484a 7脚.

网友A:
一头12V,另一头进入芯片td1484a 7脚.    TD14884A 7脚是EN脚 ,给个100K电阻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一头12V,另一头进入芯片td1484a 7脚.    TD14884A 7脚是EN脚 ,给个100K电阻就行

感谢感谢。马上试试

网友(2024-10-23):
问下湿胸们,这个,电阻,一边有12v  一边进入7角开启电压,   是不是这个电阻,两边都是12v,进入7角的那边没电压,是电阻坏了?还是这个芯片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