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老电脑程序多自动重启

楼主(2024-08-06):
台式机老电脑程序开多了突然自动重启重启后到这个界面

按f1可进系统正常使用  请问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 怎么解决啊
不是每天都有 最近有点频繁
cpu x4645   8g内存  独立显卡amd的5750  500g机械硬盘

网友:
这个基本无解,少开点程序将就用吧

网友:
清理硬盘垃圾。

网友:
硬盘坏道太多了

网友:
机械硬盘 10年了  也有可能   读取速度不行了

网友:
清理了 不行

网友:
那换个硬盘试下

网友A(2024-09-25):
内存是否是两条?一模一样的还是不同的?是的话去掉一条测试。做一下内存检测,怀疑内存不稳定。另外检查一下bios里有关内存和cpu的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是否是两条?一模一样的还是不同的?是的话去掉一条测试。做一下内存检测,怀疑内存不稳定。另外检查一 ...

一个内寸条    不研究了   将究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