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(神舟k650D)反复重启

楼主(2024-08-06):
之前情况是有硬盘进win界面直接重启,有时候是反复重启;现在是在拆了硬盘情况下风扇狂转,铜管发热异常,触摸cpu旁边铜管烫手,显卡则不那么烫,显卡手感温度一般,bios电池卡座也被掰断一角但能卡住,不装bios电池照样触发,,请问是什么故障?请问这款机型有通病吗??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,在这先感谢各位师傅了

网友A:
风扇狂转就看看显卡

网友B:
是不是铜管弯了,不导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狂转就看看显卡

显卡不热,感觉cpu很烫手,我重新上硅脂试试。请问你们用的硅脂是什么样的?哪种散热最好,有推荐散热最强的硅脂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铜管弯了,不导热

没拆过散热器,是正常铜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