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显卡修了半个月了,完全不懂了,大家帮我看看

楼主(2024-08-06):
显卡型号2070s 固障是核 心供电没有en
然后查到了下面的与门,
竟然,5个脚都没有电,什么原因

网友:
3.3先修出来,这三个电压两个检测一个seq

网友:
没有电路图的话,3.3V怎样确认是哪个芯片

网友:
是啊,没资料,没图纸也是缺少维修条件

网友:
先修3.3VSEQ,其他的挨个查

网友:
先跑线找到3V3 SEQ 输出脚

网友:
修多了就好了,按时序修。

网友:
给别人修吧,别折磨自己了

网友:
先查3-3seq,由5v经小芯片来

网友:
不适合放弃吧

网友:
发过来我帮你修算了。

网友:
那就跑线路,看这个供电的来源了。

网友:
把seq修出来就差不多了,一般是由一个很小的ic ncp114转换来的

网友:
按时序图一步一步操作

网友:
有图纸应该好修啊;直接找下看看有没有短路,没有短路就找下电压是哪里发出来的;图简单就直接飞一个3.3v供电过去

网友:
3.3短路了,可以烧鸡法试试

网友:
先买图纸。然后学习

网友:
第一个就是3.3 SEQ 这供电都没得   先把3.3 修出来 差不多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一般在接口处,显卡背面有一个芝麻粒一样的小四方块芯片。。是5V转3V的,就是你要的3v。。有可能电容短路了。

网友:
先修3.3v呀 按时序慢慢来

网友:
期待后续成果

网友:
按时序1.8 5v 3v3seq先修出来

网友:
3.3V_SEQ电源没有,比较好修。

网友:
直接搬板不行吗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看看我有没有图纸

网友:
这个你们会修吗

网友(2024-09-12):
不会卖给我了吧,我的症状是可以正常开机,跑测试就显存掉电,有时候不跑测试也显存掉电,又没哟啥思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