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x5500时序,

楼主(2024-08-06):
没找到5500的,按5700的测到没有0.75v
en 1.2v, vcc vccp12v,不出电压,芯片也换了,lg输出12v,ug0v,
请问一下这个芯片还需要什么条件啊

网友:
RX5500图纸点位都有

网友:
图纸有啊,就是这个gs7260需要哪些条件呢?

网友A:
查下1,10,14脚 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1,10,14脚 是否正常

10,脚没电压。查了分压电阻,正常的

网友:
修好了,条件正常白,本来从一张好显卡拆过去的芯片,就没想到 ,芯片又坏了,原因是boot电容击穿。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