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T430不发出-PWRSHUTDOWN 信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

楼主(2024-08-07):
手里有一台T430的机器,不通电。检测发现是-PWRSHUTDOWN信号没有发出来,VCC3SW正常,SHUTDWNIN#为高电平,TH_DTCT也低于0.4,U101芯片也更换了,依然没有-PWRSHUTDOWN信号,我将96号脚挑起,3.3可以正常出来,说明这个还是芯片拉低的,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,这种情况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吗?

网友:
这是后级短路  引起的

网友:
低电平有效,正常应该为高?

网友:
条件不满足也是一样的为低,不一定是短路,综合考虑分析。

网友A:
RTC有没有短路,短路也会拉低VCC3SW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C有没有短路,短路也会拉低VCC3SW

VCC3SW正常

网友B:
公共点有短路吗?U101的54脚 65脚(-PWRSHUTDOWN低应该是没有) 66脚电压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公共点有短路吗?U101的54脚 65脚(-PWRSHUTDOWN低应该是没有) 66脚电压呢?

66脚的电压是19V

网友:
这机器的时序能绕晕一大部分人  但是实际上维修也就是望闻问切

网友:
短接TH_DTCT试试

网友:
66脚电压不对,没升压,这个脚应该24V以上,54脚电压你没量?

网友:
这本12年前的了,还有维修价值吗?

网友C:
12年前的也得修,我前些天还修了台T6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2年前的也得修,我前些天还修了台T60

这机器也就值100块吧,怎么收费啊?

网友:
有一个ext什么脚

网友:
这玩意不经常修的话,时序很快就忘记了

网友:
小白进来学习的,顺便点一下赞,赚点分!

网友:
查下温控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