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短路

楼主(2024-08-07):
  HP 2560P笔记本公共点大短路,CPU有点发热;换个能正常使用的CPU还是公共点大短路,去掉CPU后公共点就没有大短路。大佬们这是哪里短路的问题,麻烦指点一下!非常感谢!

网友:
烧机大法走起

网友:
哪个供电芯片能和HP 2560P主板上的的ISL95831HRTZ供电芯片直接代换?大佬们帮忙一下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