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ds2主板开机一长两短报警,不显示

楼主(2024-08-07):
技嘉ga-h61m-ds2主板CPU针脚断针,如图右上脚,第三排右一针,此脚为NC空脚,测量与地无阻值,开机正常,电压正常,但是无显示,蜂鸣器一长两短重复报警,CPU、桥等芯片温度正常,长按电源键可以正常启动、关闭电源。按说是CPU或内存接触不良,反复擦拭针脚,重新插拔均无效。求各路大师指点。

网友:
内存接触不良

网友:
谢谢楼上大师指点,已反复清理内存金手指,晚上再试试,希望奇迹发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