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h81m全固态版v24 触发掉电

楼主(2024-08-07):
型号:七彩虹c.h81m全固态版v24 故障现象:开机触发掉电   拿掉CPU  所有供电都正常 和上次的梅捷SY-H91+ 全固态版 v2.0 一样 故障也一样 查条件基本都OK  当查到 up1651q 13sclk 15脚sdat信号时不正常 电压为0v 肯定不正常 追查这个信号一般与桥通讯  同样是桥周边也没什么件 就一个qs17连料号也是一样qs17 量的上端为0 二话不说干掉它 在次量13sclk 15脚sdat信号出来了  装上cpu内存 不掉电了   完美亮机  这两板估计电路是一样的  这主板bios rns24  pq54 qp111也是通病

网友:
遇到故障可以直接查以上件的条件  基本能秒杀

网友A:
上次你的帖子我是这样说的,这次的帖子我一样是这么说。“好歹也发张图让我们看下零件在哪里啊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你的帖子我是这样说的,这次的帖子我一样是这么说。“好歹也发张图让我们看下零件在哪里啊”

板上有号   懂的人 自然懂

网友(2024-11-24):
感谢,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