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A-J551P 触发掉电

楼主(2024-08-07):
     待机电压正常,触发后1.8V   1.05V 正常。bios 刷了。时序到PBTN_OUT#,  触发后高电平。没有返回S3 S4.     发现有个38.4M 晶振 没有起振,32.768正常起振。进入困境,  PBTN_OUT#这个信号 图纸上有个负脉冲, 没有测到, 触发后一直高电平。  搞桥呢 还是 换EC呢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这个信号触发瞬间产生的,没有不会触发,既然都能触发,这个信号肯定有。

网友B:
要看电流到多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号触发瞬间产生的,没有不会触发,既然都能触发,这个信号肯定有。

示波器  捕捉不到这个 负的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看电流到多少了

待机0.018  触发0.080,几秒钟掉电, 可以重复触发

网友:
LA-J551P图纸与点位

LenovoAir-14IIL2020-LA-J551P.cad

LA-J551PR02_190822l 密码 2019S550LNV.pdf

网友C:
EC条件正常不?EC转发开关高低高没有就刷一下,不行换个EC

网友D:
这个点位图  有啥软件看呢, 打不开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EC条件正常不?EC转发开关高低高没有就刷一下,不行换个EC

应该 都正常 EC_RSMRST 高电平, 就是这个PBTN_OUT#,发现不了那个负的跳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 都正常 EC_RSMRST 高电平, 就是这个PBTN_OUT#,发现不了那个负的跳变。

开关有输入 EC不输出是吧?换EC

网友:
肯定先换EC了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重点桥,跳变要用示波器测量才准,还有如果桥损坏也会导致PWRBTN不正常

网友:
Ec条件正常的话,先换桥看看

网友E:
我的惠普也是这样,加焊一下cpu就不触发了,莫名其妙,原来能开机的,现在ec发出的PBTN有高低电平变化,但是没有脉冲波形,南桥就是不发出上电信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我的惠普也是这样,加焊一下cpu就不触发了,莫名其妙,原来能开机的,现在ec发出的PBTN有高低电平变化,但是没有脉冲波形,南桥就是不发出上电信号

我的南桥两个晶振都起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的南桥两个晶振都起振了

有跳变,示波器没调好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点位图  有啥软件看呢, 打不开啊

软件链接我发给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 都正常 EC_RSMRST 高电平, 就是这个PBTN_OUT#,发现不了那个负的跳变。

那个负的跳变是多少时间?你的眼睛能看到?

网友:
可以测到高低高的跳变波形

网友:
这款机器好多cpu供电冒烟的

网友:
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(2024-09-16):
楼主修好没有呢

网友:
看来好多这种故障!
la-j551p三片板子都是这种问题
一片我刷bios正常开机了
第二片重植黑胶U没好
第三片换了ec依旧
明天我给ec刷个程序试试,

网友:
加分加分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EC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