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X507Z无CPU电压。

楼主(2024-08-07):
      一台ASUS 天选FX507Z的笔记本,现在问题是能触发不显示。此笔记本只能用原装电源才能触发。触发之后量测电压,除了CPU电压没出来,其它电压都已经出来了。而且CPU还发烫。量测CPU管理芯片RT3624BE  52 51 50 13脚电压都正常。包括14 VR_READY都有3.3V. CPU电压就是没有。BIOS我刷过了。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。此板的板号是:DA0NJKMBAF0 。鑫智适上有此点位图。这个机子此前是摔过的,壳子都变形还有屏线也折断了。当时是能开机的,接外屏有显示的。只是后来放了一两个月再开机就不显示了

网友:
FX507Z点位图

FX507ZC 60NR08U0-MB1010 FX707ZC R**.0 (.FZ).fz

网友:
感谢兄弟,把点位图奉上

网友:
CPU供电是最后出,期间时钟复位得先正常

网友A(2024-09-07):
查下 南桥的 pch_pwrok.
查下南桥的晶振发出了没有
平台复位了没
cpu复位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 南桥的 pch_pwrok.
查下南桥的晶振发出了没有
平台复位了没

这些都查过了。都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