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PHILIPS或AOC显示器不通电通病 附数据

楼主(2024-08-07):
PHILIPS或AOC显示器不通电通病  红圈里的 二极管其中 一个击穿

philips 271v8 715GA522-C0C-000-004L rrtd2513 TPM270WF1 vga hdmi.BIN

网友:
亮机视频  亮机视频 亮机视频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  应该是通病   应该是通病

网友(2024-09-30):
直接换个5100就行了

网友:
绝对通病就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怎那那么不耐用

网友:
换了就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