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70显卡问题

楼主(2024-08-07):
技嘉2070 gaming oc8g显卡 mats测试报错,更换了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内存颗粒后,有改善,但是b通道依然都报错,甜甜圈,鲁大师,3dmark测试正常,不花屏,不重启,有大佬遇到过吗?求指导!颗粒型号D9WCW

网友:
报错的都换掉,还不行就可能是核心的问题

网友(2024-09-08):
有可能是测试,版本平台的问题吧。少量有规律的报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