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按F1才能进系统,如何取消F1

楼主(2024-08-07):
HP台式机PRODESK 480 G2 MT(TPM)主板MS-7932开机开机按F1才能进系统,如何取消F1

网友A:
看开机提示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开机提示什么

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换个主板COMS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主板COMS电池

换了电池也是一样,不是原机箱

网友:
这是因为开机监测发现缺少配件前置音频和USB接口线,如果东西都在就直接启动了。

网友:
换小电池后载入初始设置就可以了

网友:
cmos电池没电了吧

网友:
更换主板电池

网友:
没接原配 惠普480 G2 MT的USB3.0 +开关线按钮,某宝上15元。

网友(2024-09-10):
改CMOS设置,忽略掉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