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自己动手给神舟笔记本换电池失败,束手无策,求教各位大神

楼主(2024-08-07):
一台2014年的神舟k670-i7d2,刷了prema的bios,电池已无法充电,自己买了18650电池,组了点焊机,把电芯给换了,测量电池连接笔记本的正负极触点处有16.4伏电压,装到笔记本上显示电量已满,但是无法只使用电池,必须接电源。度娘和论坛都搜不到相关教程,求不嘲笑,求教怎么办,请救救孩子吧

网友A:
快去附近找维修铺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快去附近找维修铺!

找了两个都说修不了

网友:
有这换电芯的功夫,直接买新电池不好吗 ,电芯不是随便乱换的,锁死了,要解密

网友:
锁住了吧。

网友:
保护板都有断电或者低电压锁死功能

网友:
主板的充电电感有16v电压,说明充电电路正常 那么电池的保护隔离板锁死不输出电压,我们直接强拉电池保护隔离即可v:liyanchenshizh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了两个都说修不了

电池修个屁,肯定修不了。

网友:
对了,电池线路板上最大的芯片上写着NT1908EC,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