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-5270摄像头维修分享

楼主(2024-08-08):
今天修到一台5270的机器,故障是摄像头用不了,打开相机提示找不到设备,以为是没有认到摄像头,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了一下,发现设备管理器里摄像头的标志就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,我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,换了几个相机软件都是一样,刷BIOS,做系统,故障依旧。真是没道理呀,软件不行就搞硬件,换摄像头,换屏线,还是一样,真是见了鬼了。找图纸查电压,查信号也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了,好一翻折腾。小小摄像头竟然搞了大半天还没有搞好。正准备去厕所蹲会找找灵感,果然灵光一现,回去打了相机软件再查一下,竟然是一颗小小的电感出问题了,打了软件后电感的电压就会不断的上下跳动。果断卸掉它,直接短接开机测试。一个帅气的脸庞出现在了屏幕上。搞了大半天没想就是这一颗小小的电感在作祟。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希望各位帅哥遇到这个问题可以直接秒杀。

网友:
一个帅气的脸庞

网友:
dell 的很多都有无法打开摄像头的现象,有时候按压摄像头旁边的电路就好使,应该是有电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