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华 AIMB-701 REV.A1 能启动触发电源,但不显示

楼主(2024-08-08):
  这样板没有图纸等等, 但从网上有BOIS刷机,故障还是一样,只有测试各种电压及RST CLOCK发现CPU旁的GPU电压没有0.9V于是发现该电压的检测2R2电阻有一个开路了,换上开机就滴的一声,正常了

网友A:
好老的板,还有维修的价值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老的板,还有维修的价值吗

工控机用,不然要注册码,装软件呢

网友:
工控机比较难修在于没有图纸

网友:
是的,版本低,还捆绑主板及硬盘,不得不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