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大佬指点一下

楼主(2024-08-08):
用这块电池可以工作,换一块电池板子开始发烫,请教一下各位大佬,谢谢麻烦了

网友A:
再换一个电池,3局2胜就知道哪个有问题了

网友:
测一下电池的电压 内阻 极性,关键看看极性是否搞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换一个电池,3局2胜就知道哪个有问题了

高 实在是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