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7235芯片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24-08-08):
如图,丝印7235芯片是什么芯片?位于于CPU供电芯片ISL95859旁边

网友(点评):
随便问下,小米的图可以共享一下吗?

网友:
ISL95859旁边有3个7235芯片,难道是驱动芯片?万能的论坛就没有知道么

网友:
请教丝印7235对应型号是什么?用7235某宝上也查不到

网友:
这种通用的很多呀,一转换芯片,很多版上的通用

网友A:
芯片型号:aoz1331    电源转换芯片,很多都通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型号:aoz1331    电源转换芯片,很多都通用

感谢回复解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