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87P-D3 R**.0 发点小福利,也请大家帮下忙。

楼主(2024-08-09):
一块二修Z87P-D3 版本是2.0的,这里一定要注意,2.0和1.0的不一样,主要体现在IO的应用上,2.0的IO是ITE8620E,1.0的是ITE8728F,这里一定要注意,后面会说明。
此板是二修板,来的时候只有一个BIOS芯片,这里也让我绕了一大圈。当然先打值一切正常,再上电测量各电压也正常,时钟和复位都有,那么接下来就是刷BIOS了,因为来的时候板上只有一个BIOS芯片,我以为原厂就是这样的,然后刷官方下载的,结果不亮机,然后论坛上也下载了几个刷,后面才发现论坛上很多发BIOS的都不知道是怎么刷亮的,这种板那种只发一个BIOS的肯定都是骗分的,或者自己都不知道这板子两个BIOS的作用,这里也要注意。当然刷BIOS无果后,在焊BIOS芯片的时候就发现,预留空缺BIOS脚位周边的小元件都有,那么很可能这个空缺的芯片是人为拆下来的,上家焊盘处理的真好,看不出来。
于是网上找图,发现原厂是有两个BIOS的 ,而且也查过资料发现,有些板只上一个BIOS芯片是点不亮的,于是拆料重刷再上电测试发现还是点不亮,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,于是找了块有双BIOS的主板拆机重刷能点亮(这里注意,之前双BIOS芯片型号不一样,也许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导致点不亮),能进BIOs界面,但是只要一操作就卡机,怀疑IO有问题,拆换后故障依旧,这时我就想到之前修华硕的板主备BIOS之间的内容不一样,刷同一个BIOs点不亮的现像,我想技嘉会不会也变改备用BIOS的功能,而改成功能性BIOS呢?于是就在论坛上找,还真给找到了两个 ,等下发出来。
然后再刷,这下可以点亮,跑码了。,但是新的问题来了,1,上电池 不出3VSB,2.不上电池可以出3VSB,但是第一次上电跑肯定会掉电,连待机也掉的那种,一定要重新拔插电源。
后来偿试刷其它BOIS,发现都点不亮,所以也间接证明我对双BIOS内容不一样的想法,
但是为什么还会有问题呢?我后面查资料就发现,1.0和2.0的IO型号不一样,而且控制5VDUAL的信号是由IO控制,有5VDUAL才能产生3VSB, 有没有可能是我下载的是1.0的BIOS,才导致的故障现像,而且B_BIOS里面保存的是IO的程序 ,当然只是猜想,要验证还得去下载,结果找遍论坛都没有找到有哪位兄弟有发布,Z87P-D3 REV 2.0版本的两个独立的M_BIOS和B_BIOM文件,然而那种下载的单个的BIOS文件已经验证过,根本点不亮,不知道那些兄弟是怎么验证的。当然如果通过升级BIOS文件的方式,也许系统可以自动去区分,但是那必需保证主板正常,如果用编程器刷肯定不行。
于是我就利用现在的主板能开机,能进BIOS,准备去升级BIOS,结果一操作提示ID错误 ,搞得半天也没有搞好,有资料说,升级BIOS必需保证版本一致,这下更加验证的我刷的BIOS是1.0版的,所以无法升级2.0版的BIOS文件。
所以为了能验证此板是否BIOS故障,还请各位大神能助我一臂之力,只有两个小小的要求,当然也不是光求助,这遍贴子也说明了几个要点,
1.z87P_D3双BIOS并不是主备,B-BIOS可能带IO的程序 。
2.双BIOS型号不一致可能点不亮。
3.论坛上的BIOS比较混杂。
当然我的两个小小的要求就是,(1)Z87P-D3 REV 2.0主板的IO型号是多少,希望有大神能告知一下,因为之前换过IO,但是当我发现B_BIOS可能是IO程序 的时候,想换回来,我发现我无法确定IO的型号了。网上找得图片,放大都很模糊,无法确定。本来想要换1.0版的IO来验证b_bios的正确性的,可惜8620和8728形装不一样。
(2)就是有没有哪位好心人,能分别帮忙读一下Z87P-D3 2.0主板的M_BIOS和b_bios ,给我分享一下,下然给下载连接也行。就这两个小小的要求也算是对我这篇贴所确定的几个问题的肯定吧,如果大家对这板子BIOS问题迷茫的话,希望我的贴子能帮到你。
附上BIOS,也请各位大神验证一下,是1.0的还是2.0的。

技嘉z87p-D3 R2.0.rar

网友A:
1.技嘉主板   B_BIOS 是备份BIOS,  当主M_BIOS有故障时  可以恢复过来。2. 技嘉主板拆掉B_BIOS  ,只留一个主M_BIOS 芯片 ,直接刷入官方最新程序 就可以亮机正常使用!(h61到 b760都亲测过) 3.技嘉BIOS官网免提供,没有用的老型号  可以去美国官网下载  ,也可以打客服电话  都会提供的!   最后附上 GA-Z87P-D3 (rev. 1.0)
(rev.1.x)  和GA-Z87P-D3 (rev. 2.0)
(rev.2.0)  官网最新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技嘉主板   B_BIOS 是备份BIOS,  当主M_BIOS有故障时  可以恢复过来。2. 技嘉主板拆掉B_BIOS  ,只留一 ...

不好意思呀,声明一下,我所发贴的结论是错的。楼上的结论是正解,至于为什么一开始刷过最新BIOS解决不了,可能是因为上家带过来的BIOS芯片有问题,而我没有验证,所以此贴的结论是错误的,在此感谢大家的回复,因为自己的大意可能导致大家的误判而带来的不便,只能说声对不起了,此贴作废,大家别以此贴作为维修参考。
因为我刚才又验证了,单BIOS芯片刷BIOS后能开机跑码进系统,之前不行,估计是没有换BIOS芯片。原来的BIOS芯片有问题,导致的误判。所以此贴的结论是在错误的基础上总结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技嘉主板   B_BIOS 是备份BIOS,  当主M_BIOS有故障时  可以恢复过来。2. 技嘉主板拆掉B_BIOS  ,只留一 ...

为什么双BIOS反而点不亮呢?
大神能讲解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双BIOS反而点不亮呢?
大神能讲解一下吗?

双BIOS 都刷入  官网一样版本的程序  也可以点亮正常使用! 维修为了省事  我一般都是拆掉一个  只刷一个!

网友(2024-09-18):
我都是两个芯片刷同样的bios也一样亮机,有的为了方便把m的拆掉把b的移到m的位置,也是可以亮机的。

网友(2024-11-02):
技嘉的板,当刷完官方BIOS后出现无法亮机或其它奇怪的问题,第一时间换个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