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天6-71-n96k0-d03a显卡en开启信号芯片原理是啥

楼主(2024-08-09):
显卡开启信号u9芯片是slg4u4168,本来是开机1.3a左右掉电,根据迅维里的一个老哥指点,把芯片的7脚加了个3.3v的电压能开机了,但是没有独显,不知道这芯片啥工作原理,现在是pex和独显和显存供电没有,6脚加上3.3v会出显存供电,其他的两个供电也是没有,3脚线割断加了个1.8v的供电也可以开机,但是独显啥的供电也是没有,不会折腾了,有懂得老哥给指点下这个芯片啥工作原理

网友:
老前辈能不能分享下这个图纸

网友A:
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论坛里面已经有了,你搜下就好了,另外你改的这个是用来改集显用的,如果想把独显修好还是要多查查,这个其实修到过几例,你先用示波器测测前端波形都出来了没,如果出来瞬间就关闭了那就是高温或过流保护关闭了,其实游戏本能修好独显还是修好为好,改集显没啥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论坛里面已经有了,你搜下就好了,另外你改的这个是用来改集显用的,如果想把独显修好还是要多查查,这个其实修到过几例,你先用示波器测测前端波形都出来了没,如果出来瞬间就关闭了那就是高温或过流保护关闭了,其实游戏本能修好独显还是修好为好,改集显没啥意思。

瞬间有出电压,但是很快就掉了,估计就像你说的有过压了,温控我查了6脚芯片都有电压通往ec的有1.8v电压,通往南桥的有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