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芯片BQ25710代换BQ25700A

楼主(2024-08-09):
电脑型号:小新16 IAH8
主板型号:HLS4I LA-M652P  REV:1A
主板原装充电芯片型号BQ25710,因为手头没有这个芯片,用BQ25700A代换后发现充电正常,CPU降频0.39,换回原型号后,CPU升频正常

网友:
海韵之恋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:
感谢分享充电芯片代换问题  记住了

网友:
这两个芯片引脚定义是相同的,但在部分主板上确实不能代换

网友:
充电芯片还可以影响CPU频率吗??长见识了''

网友:
插上外接电源,输入电压一直是 0-5-8-19.8-0V 来回跳变,怎么回事?

网友:
感谢分享充电芯片方面的问题,谢谢

网友:
遇到可以借鉴

网友:
充电芯片还可以影响CPU频率吗

网友:
下回遇到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