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笔记本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24-08-09):
HP TPN-F113 在BIOS或PE里键盘能正常使用,但进系统后就全部失效了,重装过各种系统还是一样,有人遇到过吗?

网友:
测量键盘接口脚位如果全部合适,就直接换键盘。我遇到过一个.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  头一次

网友A:
用外置键盘试试

网友:
进PE能用。说明硬件应该是没有故障的。进系统不能用。楼主装过系统还不能用,我也觉得怪。我也想知道答案

网友:
有没有安装一下键盘驱动试一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外置键盘试试

外置键盘正常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