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3543不触发

楼主(2024-08-09):
dell3543 版号 13269-1 拆机测量3v5v都有不触发,于是先刷了个BIOS,问题依旧。这回仔细观察整板发现问题,cpu背面有小块进水了。
腐蚀断了根线一颗0欧电阻。直接飞线,上电开机。

网友:
亮机图片

网友:
厉害啊一根线  哈哈哈

网友:
这真是细节关乎成败啊,佩服佩服。

网友:
好样的,一根飞线解决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检测,查出铜箔开路,那就非常难!被你看出来了!厉害

网友:
维修是个细活,细节很重要!

网友:
运气不错,,,,观察仔细能修十分之一的电脑故障

网友:
观察仔细点赞下

网友:
厉害厉害,这都能休修好。

网友:
应该短路了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13269-1 图纸

3543 13269-1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