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笔记本K670E通电指示灯能亮但是不能开机

楼主(2024-08-09):
自己的神舟笔记本K670E通电指示灯能亮但是不能开机,前几天要按好几次才能开机,到今天彻底不能开机了,这种大概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你得看图纸按时序一步一步来。

网友:
找一份原理图,根据电路上的时序慢慢查。

网友:
看图片按上电时序一步步查,看看哪个电压没有,再找原因

网友:
好的,感谢各位大佬,这个本是17年买的也挺就了,我就想试试能不能自己修,修不好就不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