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去掉集显供电,让独显卡显示需要改那个信号

楼主(2024-08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直接上独显就行,什么都不用改,不行就是你的主板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上独显就行,什么都不用改,不行就是你的主板坏

集显供电管理芯片坏了,直接去掉,不想装了。
是不是需要改写BIOS代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集显供电管理芯片坏了,直接去掉,不想装了。
是不是需要改写BIOS代码?

台式机的,又不是笔记本,改什么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