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 H410M H V2不出CPU核心供电维修

楼主(2024-08-10):
GAH410M H V2不出CPU核心供电维修
其它电压都出来了,CPU供电芯片条件也基本满足了,没办法先刷BIOS,还是一样。

       那就换个思路来修,曾经修过一片主板,触发掉电,不跑码,P_VRMPWRGD电压也出来了,最后是5V供电检测不对。这个也看看,还真的是5V不正常,0V。发现是5V供电断线了,不跑线路了,直接从声卡旁边拉了一个5V供电过来,好了。

网友:
5V检测断线从12V 检测连一起,外观好过飞线

网友:
这灵感也太是时候了

网友:
原来是技嘉VIN电压检测信号通病,文章中写5V供电检测我一时也转不过来,查了图纸才知道怎么回事。按照下面图中这样做,可能会好看一点。

网友:
技嘉的IO检测电压高了会上电掉电,可以再次触发

IO检测电压低了,会没有CPU电压。风扇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