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0H97MBAD0奇怪问题

楼主(2024-08-10):
接机HBL-W19,版号DA0H97MBAD0见图
该机的故障是进水了,显卡PQ17边上的电容PC182短路板子烧了个洞, ,+1.8V_SUS短路了,换了PU16不短路了。 现在通电待机是17ma,按开关后电流到38ma,按开关后有电压+5V_ALW
+1.05V_SUS _3.3V_ALW 1.8V_SUS,RSMRST#有3.3V, SIO_PWRBTN_D#按开关有1V的电压跳变,断开R168后,按开关的时候靠近EC这边没有反应,靠CPU这边有1V的跳变, ec已经换了,PCH_SLP_S4没有高电平,BIOS已经刷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,找不到维修的方向了,求助大家,看看要怎么来维修哦?

网友A:
查完所有触发的有关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完所有触发的有关信号

可以分享一下所有的触发信号有那些吗。感谢!

网友B:
先把图纸上传上来,大家伙帮你分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把图纸上传上来,大家伙帮你分析。

新制造里面有图纸,大家可以看看,感谢支持!

网友:
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在鑫智造里面看,直接上传乐于奉献。

网友(2024-09-25):
我一个一样的主板也不显示,急死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