彻底解决LA-K321P TYPEC引起烧主板方案

楼主(2024-08-10):
版号LA-K321P 接了很多台都是TYPEC玻璃芯片短路引起烧系统供电
连带着烧一串的芯片  声卡 2.5v 二级转换管等等
TYPEC芯片淘宝30一个    焊盘也烧的一塌糊涂
我的解决方案,主板修复后  直接摘了TYPEC芯片  跟客户沟通好修复以后TYEPC功能没了 再配一个联想小口电源
直接淘宝订一个联想的带线电源口  主板上也有预留小口电源座
再在外壳打个洞  彻底解决TYPEC引起烧一片的问题

 会员687643100鑫豆2025-9-13 16:16
 会员666034100鑫豆2025-9-3 20:22
 会员435479100鑫豆2025-9-3 20:11
 会员204956100鑫豆2025-8-29 20:16
 会员769795100鑫豆2025-8-27 18:28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真强

网友A:
AIR14 15的机器真心不想修,一烧烧一堆。TYPC供电就是奇葩。

网友B:
这个主板设计的时候就预留插口。换上很简单。我一般都是安装诱骗器。这样不用换电源适配器了。

网友:
联想的带线电源口  的链接 有吗 发一下  谢谢

网友:
谢谢分享 ,,正好需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IR14 15的机器真心不想修,一烧烧一堆。TYPC供电就是奇葩。

这种功率不算很大的用也就用吧 还有大功率的也用
感觉很扯淡的样子

网友C:
Lenovo鸡肋的设计,是接口通用了,但后期的带来的隐患太大了,还不如用老接口

网友:
一共接了10来台,记得有两天CPU.也坏了的

网友:
这种就是设计问题了吧

网友:
这机器一烧一大片,接了好几台,都不想修

网友:
都是这样解决,没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没我打的好看

网友:
有的带口孔不开

网友:
我是换芯片,修好交付。质保一个月,过保不管或者付费维修。因为之前沟通过机主年轻人,不接受TYPEC接口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IR14 15的机器真心不想修,一烧烧一堆。TYPC供电就是奇葩。

只要不烧U,修起来也不麻烦。熟能生巧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,确是

网友D:
这个方面可以   就要看客户愿不愿意了  又修主板又换电源 费用大啊

网友:
有没有谁跟我一样的,遇都好几台都是5V短路 桥也短路的....

网友E:
烧一大片,我都是改诱骗器的

网友:
这个不是5V 击穿导致的码,之前修好这个机子5V 芯片没换用了一个多月又坏了一套  应该是5V 主控问题导致的烧负载 而不是TYPEC

网友:
k321接了好多台了 最后都是CPU也烧了报废

网友:
这种5v、20v共用口,就是想把电脑搞废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方面可以   就要看客户愿不愿意了  又修主板又换电源 费用大啊

客户都嫌贵。原来的电源能用。有的人挺不好沟通,我一般都是修好。只要cpu没坏。就能搞

网友:
确实呀 也修到几个都是烧一片

网友G:
其实不需要打孔啊,也不需要加装接口,只要把TYPE-C口的电路飞线到DC口就行了,即切断PFS1保险  供电给PQS1从PFS1保险TP-C电压来源飞线到PFD1就可以了

网友H:
安装诱骗器。这样不用换电源适配器了

网友:
一样的还是会烧

网友:
联想的主板很奇怪,上次修了一个,是带小口充电的,直接在主板上的,也是用c壳挡住的

网友:
TYPC供电 是最垃圾 最** 最失败的设计 供电搞简单点都不行 直接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客户都嫌贵。原来的电源能用。有的人挺不好沟通,我一般都是修好。只要cpu没坏。就能搞

米兔。

网友:
这才是高手

网友:
你们都是好运气,我接的都是坏CPU的。MD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

网友:
LA-K321P图纸

小新Air 14ITL LA-K321P.pdf

网友:
修多了其实也还好。

网友:
遗憾的是,一路火花带闪电,3v5v烧个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enovo鸡肋的设计,是接口通用了,但后期的带来的隐患太大了,还不如用老接口

应该是Ti这个typec芯片不行,容易烧,得加散热。这个typec芯片在其他品牌机器上也是容易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其实不需要打孔啊,也不需要加装接口,只要把TYPE-C口的电路飞线到DC口就行了,即切断PFS1保险  供电给PQS1 ...

没芯片咋生=升压

网友G:
DC口的电路需要升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DC口的电路需要升压吗?

TYPEC接口 没那个芯片只会输入5v 明白? 要和芯片通讯后适配器才会输出20v

网友(2024-09-11):
你试试CPU看

网友(2024-10-20):
引用 网友G:
其实不需要打孔啊,也不需要加装接口,只要把TYPE-C口的电路飞线到DC口就行了,即切断PFS1保险  供电给PQS1 ...

都不升压 飞过去也没有用的

网友:
解决方案就是废了TYP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烧一大片,我都是改诱骗器的

请问诱骗器是什么样子的?有链接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安装诱骗器。这样不用换电源适配器了

请问诱骗器是什么样子的?有链接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主板设计的时候就预留插口。换上很简单。我一般都是安装诱骗器。这样不用换电源适配器了。

请问诱骗器是什么样子的?有图片吗?有链接吗?谢谢

网友(2024-11-25):
直接改个诱骗器上去就可以了。可以用原来的适配器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