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控制器坏了怎么办

楼主(2024-08-10):
ROG X299-E Gaming PWM控制器坏了怎么办
仅刷过bios

网友:
坏了就换新的

网友A:
换新的控制芯片,看看能不能维修好?

网友:
你都知道哪个零件坏了,为什么不换新的呢?

网友:
坏了就给我,你在买一个全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新的控制芯片,看看能不能维修好?

没芯片(悲)

网友:
没芯片啊(悲)

网友B:
原来的是ASP1405I 9KX5 C648P但是没这个型号的啊(悲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原来的是ASP1405I 9KX5 C648P但是没这个型号的啊(悲)

ASP1405I  换这个,后面不用看

网友:
坏了能咋办扔了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ASP1405I  换这个,后面不用看

我查了一下,发现华硕的ASP1405I是定制的

网友:
有没有找到电路原理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查了一下,发现华硕的ASP1405I是定制的

TB有很多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