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问大神,激光打印机打出来这样的,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24-08-10):
请教大神,这种故障叫什么故障?好像不是重影吧?
一般问题会出在哪里?怎么解决?
只有黑色会这样,红色的印章又很干净。而且我实验了,只要设置打印颜色为黑白,又没有这种情况了

网友A:
可能是用了劣质的或者型号不对的黑色碳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用了劣质的或者型号不对的黑色碳粉

谢谢大神回复。但为什么设置黑白的话,打印就没问题呢?

网友:
什么机器?感觉兼容硒鼓的问题

网友:
最难搞的富士施乐cm215fw

网友:
什么型号打印机,打印便黑,可能激光器

网友:
激光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