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7B53这个板子卡内存灯

楼主(2024-08-10):
求助,两块这个板子了,都是卡内存灯,然后特别是测试CHIP_PWGD这个信号的时候,表笔一碰板子就立马重启,放着能测到3.3的电压,两块板子都这样,怀疑这个信号出了问题,信号是桥发出来的,测对地阻值正常,下一步该查找哪里呢。
第一张板子这样的时候想看看第二张会不会,如果不会就把IO换下来看看,但是两个都这样的问题,就没有备件来换了。

网友:
这个信号就好像只是桥和IO了,桥坏的概率大不大啊

网友A:
在论坛找个时序,按着时序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论坛找个时序,按着时序修。

时序上的其他信号都是正常的,这个CHIP_PWGD也有,就是一测就重启,怀疑是这个信号出了问题

网友A:
如果有点位图和电路图,能分享下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点位图和电路图,能分享下吗?

V星的图纸网上一搜一大把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星的图纸网上一搜一大把啊

我说的是v星7b53的点位图和电路图,也就是你现在修这块主板的点位图图纸。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说没有,或者你看见有链接的话可以告诉我,我自己去下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是v星7b53的点位图和电路图,也就是你现在修这块主板的点位图图纸。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说没有,或 ...

鑫智创里面就有。

网友D:
卡内存灯,先查内存条件再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鑫智创里面就有。

我知道鑫智造有,我也是会员,但是下载到自己的电脑硬盘里才是最稳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卡内存灯,先查内存条件再刷BIOS

内存的电压都是正常的,内存复位也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