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13代雷神R15进水导致降频维修附首发BIOS文件

楼主(2024-08-11):
机型:雷神R15
配置:13代I7 13650Hx RTX4060
版号:6-71-V3500
故障现象:进水CPU降频0.4G

客户自述进水后放置一段时间后可以开机,但是CPU速度巨慢,接手检查,机身明显进水痕迹,拆开取下主板发现整个主板背面大面积进水,尤其是Ec附近进水严重,CPU控制电路,电源隔离电路都有明显进水

首先就是清洗烘干相关的电路,拆下EC IT5570E-256,清洗芯片下面的的电路,查看线路基本正常,焊上EC,仔细检查周边腐蚀电路无误通电测试,进入系统感觉的确速度很慢,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cpu降频到0.4G,

电脑严重卡顿,查看设备管理器CPU 显卡驱动都正常,检查CPU供电开机时CPU有0.9V电压产生,屏幕点亮后CPU供电降到0.7V,而进入系统后,CPU电压就降到0.35V左右,主频锁定在0.4G,由于主板能够正常点亮开机,CPU降频一般都是受温控电路影响导致,所以首先检查该机的温控电路,该机资料里有关H_PROCHOT#温控信号里有一段描述大意就是当该信号为0时CPU速度将被降到800Mhz,

不过我这台机器故障CPU是被降到400Mhz感觉有点对不上,不管了首先检查H_PROCHOT#信号,该信号一共有三路输出 由CPU,EC和电源管理26786LN共同发出给CPU电源管理芯片MP2964RGQ,由于EC是进水严重地方,首先检查EC的H_PROCHOT_EC控制信号,

该信号由EC ITE5570-256 的119脚发出经Q3B和Q3A复合管转换成H_PROCHOT#信号再由PR14转换成VRHOT#_2964R到CPU电源控制芯片MP2964RGQKT的26脚,经检查Ec 119脚发出的信号为3.3v高电平经Q3复合管转换后从6脚输出经R763上拉的1.05V到PU1  MP2964RGQ 26脚电压完全正常,检查另一路控制信号电源管理发出26786_Prochot#温控信号3.3V经Q22复合管转换输出1.05V H_PROCHOT#信号 也是正常,

反反复复检查无果考虑到元件或许有不稳定,于是分别拆除Q3和Q22复合管断掉前级的控制测试现象依旧,维修无果只能考虑是否EC和电源管理芯片有损坏,于是网上订货,几天后元件到货分别换上E和电源管理芯片,故障依旧,看着这个到处进水的机器一度有放弃的感觉,冷静后反复分析既然资料里说由于温控电路的异常可导致CPU降频到800MHZ,但是这台机器CPU明显是降频到更低的频率400Mhz,两者为什么会有一倍的差距,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要让CPU降频到如此之低的频率就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只能在电池工作状态,现在这种状态应该是相关控制电路认为电脑处于电池供电状态,于是马上装上电池测试,发现电池是低电量并且没有任何充电动作,由于已经更换过电源隔离芯片,现在就只能考虑检查电源隔离的外围电路了检查隔离功率管PQ23,PQ24正常

电池充电电路PQ22正常

后发现PU27 26786LN  24脚ADDIV电压异常,该脚20V分压电阻PR141正好在EC 进水附近

检查电阻已经从标称值750K变到无穷大 ,心中顿时大喜,马上更换开机测试,结果故障依旧,CPU降频,电池还是不能充电。断电后继续反复检查PU27 的外围电路终于发现其1.2脚IACP和IACM电流检测脚阻值居然忽大忽小的变化,

由于电源隔离电路一直都是正常导通工作,所以从内心上就根本没有专注检查这两脚,在加之忽大忽小的阻值一不小心就认为是表笔接触的缘故,一直都被无意中忽略了,于是一路跑线终于发现线路板板层穿心空已经被进水腐蚀,马上飞线一根,

开机再试电流居然一路跑上4A左右,之前电流一直都是2A以下,进入系统一切都是如此的流畅,插上电池电池也开始正常充电,自此进水导致的CPU降频和电池无法充电的故障维修完成。事后分析,一般电源隔离只要是IACP和IACM信号异常,都会导致隔离电路不工作导致主板无19V公共电压出现,但是这个新型的26786LN电路居然能够让隔离电路正常工作,通过总线让EC或者南桥关闭了电池充电和让CPU降频,并工作在电池模式上,这个倒是很奇怪的现象。

附原机BIOS文件:

 会员205096100鑫豆2026-4-11 18:18
 会员1115928100鑫豆2026-4-2 19:00
 会员1331497100鑫豆2026-3-29 14:02
 会员1055044100鑫豆2026-3-29 11:01
 会员918173100鑫豆2026-3-13 21:49

网友:
分析的相当专业给大大的赞!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啊

网友A:
图纸能分享下吗

网友:
这都能救回来,高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能分享下吗

里才分享出来

网友:
很强悍,钞票轻松到手

网友:
这么新款的机子  电路就分析的很清楚  大神啊

网友B:
有文件就是好,这图纸给我我也看不懂

网友:
很珍贵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这一通电路分析也太厉害了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文件就是好,这图纸给我我也看不懂

有图才有真相,没图如同无头苍蝇靠碰运气,能够修好的概率太小了。

网友C:
所以:是26786LN的1脚2脚到VIN_L之间断线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以:是26786LN的1脚2脚到VIN_L之间断线了吗?

是,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 。

网友:
机型:雷神R15
配置:13代I7 13650Hx RTX4060
版号:6-71-V3500
故障现象:进水CPU降频0.4G

客户自述进水后放置一段时间后可以开机,但是CPU速度巨慢,接手检查,机身明显进水痕迹,拆开取下主板发现整个主板背面大面积进水,尤其是Ec附近进水严重,CPU控制电路,电源隔离电路都有明显进水

首先就是清洗烘干相关的电路,拆下EC IT5570E-256,清洗芯片下面的的电路,查看线路基本正常,焊上EC,仔细检查周边腐蚀电路无误通电测试,进入系统感觉的确速度很慢,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cpu降频到0.4G,

电脑严重卡顿,查看设备管理器CPU 显卡驱动都正常,检查CPU供电开机时CPU有0.9V电压产生,屏幕点亮后CPU供电降到0.7V,而进入系统后,CPU电压就降到0.35V左右,主频锁定在0.4G,由于主板能够正常点亮开机,CPU降频一般都是受温控电路影响导致,所以首先检查该机的温控电路,该机资料里有关H_PROCHOT#温控信号里有一段描述大意就是当该信号为0时CPU速度将被降到800Mhz,

不过我这台机器故障CPU是被降到400Mhz感觉有点对不上,不管了首先检查H_PROCHOT#信号,该信号一共有三路输出 由CPU,EC和电源管理26786LN共同发出给CPU电源管理芯片MP2964RGQ,由于EC是进水严重地方,首先检查EC的H_PROCHOT_EC控制信号,

该信号由EC ITE5570-256 的119脚发出经Q3B和Q3A复合管转换成H_PROCHOT#信号再由PR14转换成VRHOT#_2964R到CPU电源控制芯片MP2964RGQKT的26脚,经检查Ec 119脚发出的信号为3.3v高电平经Q3复合管转换后从6脚输出经R763上拉的1.05V到PU1  MP2964RGQ 26脚电压完全正常,检查另一路控制信号电源管理发出26786_Prochot#温控信号3.3V经Q22复合管转换输出1.05V H_PROCHOT#信号 也是正常,

反反复复检查无果考虑到元件或许有不稳定,于是分别拆除Q3和Q22复合管断掉前级的控制测试现象依旧,维修无果只能考虑是否EC和电源管理芯片有损坏,于是网上订货,几天后元件到货分别换上E和电源管理芯片,故障依旧,看着这个到处进水的机器一度有放弃的感觉,冷静后反复分析既然资料里说由于温控电路的异常可导致CPU降频到800MHZ,但是这台机器CPU明显是降频到更低的频率400Mhz,两者为什么会有一倍的差距,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要让CPU降频到如此之低的频率就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只能在电池工作状态,现在这种状态应该是相关控制电路认为电脑处于电池供电状态,于是马上装上电池测试,发现电池是低电量并且没有任何充电动作,由于已经更换过电源隔离芯片,现在就只能考虑检查电源隔离的外围电路了检查隔离功率管PQ23,PQ24正常

电池充电电路PQ22正常

后发现PU27 26786LN  24脚ADDIV电压异常,该脚20V分压电阻PR141正好在EC 进水附近

检查电阻已经从标称值750K变到无穷大 ,心中顿时大喜,马上更换开机测试,结果故障依旧,CPU降频,电池还是不能充电。断电后继续反复检查PU27 的外围电路终于发现其1.2脚IACP和IACM电流检测脚阻值居然忽大忽小的变化,

由于电源隔离电路一直都是正常导通工作,所以从内心上就根本没有专注检查这两脚,在加之忽大忽小的阻值一不小心就认为是表笔接触的缘故,一直都被无意中忽略了,于是一路跑线终于发现线路板板层穿心空已经被进水腐蚀,马上飞线一根,

开机再试电流居然一路跑上4A左右,之前电流一直都是2A以下,进入系统一切都是如此的流畅,插上电池电池也开始正常充电,自此进水导致的CPU降频和电池无法充电的故障维修完成。事后分析,一般电源隔离只要是IACP和IACM信号异常,都会导致隔离电路不工作导致主板无19V公共电压出现,但是这个新型的26786LN电路居然能够让隔离电路正常工作,通过总线让EC或者南桥关闭了电池充电和让CPU降频,并工作在电池模式上,这个倒是很奇怪的现象。

附原机BIOS文件:

 会员780193100鑫豆2026-1-26 20:32
 会员882247100鑫豆2026-1-26 12:36
 会员25993100鑫豆2026-1-2 15:14
 会员859210100鑫豆2025-12-27 15:53
 会员19493100鑫豆2025-12-26 10:20

网友:
图纸传上来

网友:
这个真的做不到啊

网友:
感谢版主对此贴盖章认可,这已是第二贴优秀了,让我写帖动力倍增

网友:
这么新款的机子  电路就分析的很清楚,真是高手!

网友D(2024-09-22):
根据大佬的经验成功秒杀一台暗影进液锁频0.8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根据大佬的经验成功秒杀一台暗影进液锁频0.8的

必须给大家在论坛里分享分享才行啊

网友:
这个分析还是挺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