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-71-N96K0-D03A 能触发 电流83毫安不开机

楼主(2024-08-10):
版号:6-71-N96K0配置10代台式机u RTX3070 SRKM6桥蓝天公模 什么牌子就不知道了 没有见任何一个型号标
1.    到手 南桥右方已被前任吹过BIOS芯片 2级转换管,BIOS芯片夹破 2级转换未焊上。 又是接盘的一天。Bios芯片 取下 去读一坏 转换芯片焊好。
2.    待机电流0.012,按开关至0.08 故障为有触发动作 但不上电。 这肯定是先干南桥了。(怀疑是原本故障为短路南桥一起带走了 先蒙着抡2把再说)
3.    无奈 涛声依旧

4.静下来仔细排查用N960KR的图纸进行参考
测SLP_S4 持续高电平,再测SLP_S3同样是3.3V
南桥部分已经正常了,继续下一步
S4 S3的供电
测量3  5  1.051.8正常,1.2内存供电正常,VCCIO 1.0正常
VCCSA和VCORE没有输出
缺少CPU这边的供电?
测二级供电 3  5V 正常
顺着CPU供电往前查一下看看
测CPU供电芯片的EN脚 0V
来自ALL_SYS_PWRGD
ALL_SYS_PWRGD则来自U12与门,需要VCCIO_PWRGD和SUSB#为高则输出高
测量U12  1 2脚
1脚0 V
刚刚测VCCIO是已经有了,重新测一下
测VCCIO_0_PWRGD  3.3V,
其经过PQ25变成VCCIO_PWRGFD
更换PQ25
正常开机,维修完成
5、测了一把Srkm6 南桥 不上U 电流 150毫安现象。
6.附已测试bios

网友:
好技术,工作楼主学习一下笔记本电脑

网友:
楼主图纸都没看,上来就干桥

网友:
小六脚复合管通病,可是蓝天的主板这复合管用得实在太多了

网友:
通过技术分析判断出故障!就服技术高的!!

网友:
牛  技术精湛

网友:
楼主图纸能否分享下

网友:
一气呵成!技术好

网友:
思路清晰整洁,赞一个

网友:
修好后,上电电流状况怎样?

网友:
时序还是很有用的

网友:
肯定的,没有图纸就象瞎子乱闯

网友(2025-04-11):
时序很到位,蓝天有图纸还是很方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