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RX580时不时黑屏然后自动恢复显示

楼主(2024-08-11):
然后时不时的黑屏然后恢复显示,然后有时候又出现满屏雪花噪波点,自检时显示正常打驱动设置高分辨率才有问题,经过一系列排查发现是DVI接口的差分耦合电容C1954掉件导致:
补上电容问题解决!

网友:
DVI耦合电容掉了,其它接口不会有问题吧

网友:
其它接口一般是不会的已经测试过了

网友:
遇见过一个,当成核心有问题半价处理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