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AIR 14+ITL 2021开机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4-08-11):
联想小新AIR  14+ITL 2021 板号为:LA-K481P
同行拿过来,说开机得个电源灯亮,不显示,实测是有充电电流,按开关后,电流基本上不会变,应该属于不触发,后拆开祼 板试,自动上电到0.32左右,就掉电,待机 PL301 有3.3V,其中后测怎么没有5V待机,刚开始测电感没有发现什么短路,后再测到硬盘旁边一个PL501 已经完全对地了,后搜了一下论坛,下了图纸,原来这个是5V待机电压来,直接 来个烧机后 发现UT1  TPS 65994 AD发热,于是报价给同行,同行回复同意修,于是拆掉这个UT1 玻璃IC,还是有短路,再烧,发现旁边一个 芯片左下角一个电容发热,拆两两个,其中一个短路,5V 对地已经有三百左右了,正常,后悔把这个IC拆掉了,这就郁闷,有可能他不坏,由于没有这个网,所以只能把焊盘弄平,这后芯片上一下锡,就这样吹回去,结果怎么连3V待机没有,原来是有的呢,认为没有焊好,再弄下来 经过几次反复操作,结果出现PL501  有5V,而PL301却没有,触发后,PL301是出3V待机,不过几秒就掉电了,后不死心,又弄了几次,还是会掉电,后打算定IC回来换,结果看到这个IC,怎么和之前我定的  SN2001024YBGR  一样呢买芯说通用的,结果之前拆下来,没有修好,用之前这个新的,不过也是要植珠的,但还是弄一下,直接吹上去,结果还是有5V,3.3V待机是触发才有,这次很久都没有掉电,由于没有上散热,所以后面装起来后,试,开机能显示了。接上电池也能显示充电。 这机是有5V待机,3.3V待机是触发才有的,给没有修之前就搞晕了,以为待机就要有3.3V的。  还有这个IC,两个型号是通用的

网友:
应该原本故障就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所以一般短路都先排除好拆的,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拆芯片

网友A:
电子产品散热问题联系我,给你专业的解决方案。电话18656456291,微信同号

网友:
TPS 65994 这个是钢网的链接,有一个能用,用锡浆植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skuId=4450583141101

网友(2024-09-21):
这款主板就是要触发才会有3.3V,我之前碰到也是被搞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