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9000p死活不识别电源适

楼主(2024-08-11):
联想y9000p死活不识别电源适配器
适配器中间的检测针分压后3V是正常的,适配器插入信息正常  EC也换过还是不行,想问问各位大师除了EC检测适配器外还有别的也参与检测吗

网友A:
机器不能用适配器开机?还是只能用电池开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机器不能用适配器开机?还是只能用电池开机

电源,适配器都能开机 开机提示英文不识别电源
进系统降频不充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源,适配器都能开机 开机提示英文不识别电源
进系统降频不充电

充电芯片换过没?适配器换个原装的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充电芯片换过没?适配器换个原装的试试

是不能识别适配器,适配器已经换了,用PD是可以充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能识别适配器,适配器已经换了,用PD是可以充电的

把适配器检测电路的电阻和防静电管都换了试试

网友C:
程序呢,之前遇到过一个刷了官方的程序才不报错的,更新的那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程序呢,之前遇到过一个刷了官方的程序才不报错的,更新的那种

刷了,没用,我发现分压2.4v能用了,干脆直接用电阻分压算了